长城M95高压板MOS芯片 ME4542代换

楼主(2012-09-27):
电容鼓包引起MOS芯片损坏
ME4542
手头没有该型号
用4606()
常见型号,,直接代换成功
芯片

网友(2014-07-16):
哪里来的勇气去换的

网友(2015-09-23):
确实得行!!支持楼主!!

网友:
有些不同牌的芯片型号不一,定意是一样的,查下了。

网友:
可花点时间对下图纸,这样就比较保险点

网友:
这芯片以前没代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