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27):
同行送来一台Y550联想笔记本,故障进水,拆开机器扔烤箱里去了,第2天板子拿出来看有进水腐蚀的地方,进水机器一般先烤,然后就洗干净,看到3V5VIC有个脚焊盘掉了,一量是3V5VIC供电,就飞了一根线连起来了,

然后电流就跑起来了,跑到1.多点就掉电了,感觉没过CPU,一看是NEC大电容一看是通病,就加了4个330的电容,以为会好,但是一上电就3,几几A,顿时头大,然后就把电容拔了,还3.3几A,换个CPU就0.8几,还以为CPU烧了,然后我和老板一起折腾这个机器,干过北桥,刷过BIOS,最后看看论坛上也有差不多的现象,就把电容拔了试试,并了6个330的电容上去了,

用他原来的CPU,电流正常跳变,OK接上屏点了一下亮机,装机OK

网友:
本人修本半年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维修之坎特谁懂

网友A:
我不明白焊那几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我也经常看见别人修本,焊好几个大电容上去,有贴片的,也有电解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 CPU 核心电容(NEC) 约为 700UF,起滤波作用
并4 PCS 330 容量大约在 1320 UF 左右,起有也是起滤波作用

网友B:
神马意思,这么说是4个330 电容还不够,要并6个就好了?

网友:
菜鸟漂过,学习中

网友:
大家看最后一张图了没,那个大电容被我拆下来了,然后并了6个,直接加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焊那几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我也经常看见别人修本,焊好几个大电容上去,有贴片的,也有电解的,请 ...

拆下大电容,加6个330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马意思,这么说是4个330 电容还不够,要并6个就好了?

要把NEC大电容拆下来并6个330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电容的作用是滤波,使CPU的供电变得更加平滑,如果是没有容量了,并联电容很有效果,如果是漏电了,那么就是怎么并电容也不会好的。

网友(点评):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修好了

网友:
oe907的要6个才行

网友:
NEC电容还没拆过   一般都是装3个330的 或者直接装个大电容  680的

网友:
没加电容前有亮屏不

网友(2012-10-29):
看来我也加个六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