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5V电压过高如何处理

楼主(2012-09-27):
现手头有一电源,紫5V高达12V,更换过431、817,测过与431相连的取样电阻阻值正常,也换过紫5V的滤波电容,都没解决问,请高手指教,谢谢!1

网友:
串联一个电阻分压试试

你太NB了!

网友:
稳压电路检查了吗 还有光耦

网友:
431、PC817光耦我都更换过了,与431相连的取样电阻也测了,阻值正常

网友:
还是买个新电源靠谱点

网友:
你试试用一字螺丝刀短接高压侧的光耦两端,看看电压是否可以降低到1~2V,或者两端接个300欧电阻,看看电压是否在5V左右,如果可以就应该是后面光耦和稳压电路有问题,如果没反应就是前面的电阻有问题。12V的紫线爽呀

步步为营分析,不错的思路

网友:
这个是待机的5V,重点查与431相连的东西,还有一个三极管你也换一下

网友:
查431 R极的取样电阻。

网友:
如果取样、431、光耦都查了,脉宽调制三极管也查下,和开关管G极相连,就在附近。

网友:
已处理完好
是PC817 3脚的滤波电容失容所致。说明,3脚电压是从变压器反馈绕组直接过来,没有接二极管整流(通常会接二极管)

网友:
你测量过的元件是机上测得还是拆下来测的?很可能是431 R极的取样电阻阻值已变造成的

网友:
修好以后再回来汇报的才是好同志!

网友:
哈哈哈 学习了  怎么很多都是电容的是

网友:
买个新电源靠谱点

网友:
能说明一下这个电容的参数吗?电压V及容量UF是多少?

网友:
现忘记大少,好象是2。2UF,电压时50V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大神来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电容一般在2.2U以下,,个别电源用的是涤纶
电压这么高,主控IC没坏,,不错,这个电源很坚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一般在2.2U以下,,个别电源用的是涤纶
电压这么高,主控IC没坏,,不错,这个电源很坚强

其实这个电源坏的地方很多,只是最后自己没准解决的地方才列出来
因风扇坏散热不良,后面的输出滤波基本都爆了,与494相连的两个945都坏了,13007坏了一个,与之相连的小电阻也爆了两个
这个电源修好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电源坏的地方很多,只是最后自己没准解决的地方才列出来
因风扇坏散热不良,后面的输出滤波基本 ...

难怪了,,我还在奇怪呢。。。。以为真那么坚强,,

网友:
副电源输出失常,一般是431相连的电容漏电,还有初级启动电压失常也会如此,431和光耦坏的可能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