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华擎主板上的五个针角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2-09-27):
华擎965      上面那列中间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PSON    下面的两个针右边的接地    请教  他是做什么用的    而且ATX的PSON只连接到这个    我没有找到PSON连接的其它部件

网友:
好像是接插红外模块的

网友:
IR红外线啊

网友:
是不是插跳线帽用的啊?追一下线路试试看

网友:
红外插线···这个很少用·····

网友:
为什么绿线连到上面   他还参与开机吗

网友:
就是遥控功能啊

网友:
这个是接红外模块的吧。

网友:
遥控开机用的吧,也就是接上电源以后,如果你有红外线设备,这时候,设备处于待机状态,可以接收你的信号指令了,可以实现遥控开机等功能,具体要看你插上去的红外设备有什么功能

网友:
是红外吧,不可能是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