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压板里面C5706可以被C5707代换吗

楼主(2012-09-27):
请问液晶高压板里面C5706可以被C5707代换吗,我这里有一个DELL液晶显示器,同上一次发帖,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 检测为C5706 损坏,用C5707代换,过了五天又出现同样的现象  测 另一路的两个C5706 损坏,请问C5706和C5707 有什么不同吗? 可以相互代换吗? 一路用5707 一路用5706 会有问题吗?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的,,,代换以后记得全部补焊,,特别是高压包,还有5706之间的电容

网友:
非常同意楼上所说的。和老师讲的一样。

网友:
百分百可以代换。我经常拿这些相互代用,没问题

网友:
过了5天还出现同样的现象很可能升压变压器坏了。或者焊接不好,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有条件的话0.22电容 和变压器一并更换 以免返修

网友:
可以代换,绝对没问题

网友:
将此管旁边的电容一起换掉。再仔细查一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大带小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不过必须一次把他们全换掉不然会返修!

网友:
这说明还有其它问题,看看变压器和电容有开焊的吗,变压器焊盘有裂纹吗,如果都正常,换灯管就是了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
请问你们所说的电容是250V的陶瓷电容 还是离他们比较远的25V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