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30 开机都正常 过几小时黑屏

楼主(2012-09-27):
dell330 开机都正常 过几小时黑屏 风扇狂转 电源指示灯 变成黄色的

网友:
散热不行?温度太高?

网友:
我遇见一个神舟的   玩一会黑屏然后必须拔掉电池  才能再重新开机,   买个她一个风扇走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回来

网友:
检查电源部分,再就是系统含CPU过热导致保护性停机

网友:
这个故障貌似是通病啊,上次遇到两台都是这个故障 但是都是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