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系统主供电3 5V触发后不断跳变

楼主(2012-09-27):
待机3 5V正常,触发后开始跳变,无其它分组供电CPU供电,声卡网卡之类的外设芯片都拆了,IO 南北桥都换了,还是这样。大师傅们有什么思路没啊。。
cpu
芯片

网友:
触发后电流到多少啊 ?电流的情况是怎样?

网友:
问题表达的不清不楚里,你总得把电流写出来 把,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