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v80的待机tps51020发烫

楼主(2012-09-27):
华硕nv80的待机tps51020发烫
故障现象:插适配器后,电流是0.114左右,然后过一会掉,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1.测试待机 ,发现插适配器瞬间,有3v 5v待机输出,然后掉电,3v 5v 没了,待机芯片tps51020发烫
           2.更换芯片后故障依旧
           3.  5v对地27  3v对地152   感觉5v对地数值偏低,
          4.找到一个6227坏  换上5v对地157了
           5.上电后还是0.129左右  还是发现插适配器瞬间,有3v 5v待机输出,然后掉电,3v 5v 没了,待机芯片tps51020发烫
           晕  大侠们帮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2-9-28 09:29):
6.我刚刚把南桥 拆下来   ,待机电压有了  51020也不热了   但是 更换了南桥后故障依旧啊   晕啊啊

网友:
看看周边的小电容,还有EC,掉电之前按时序去一个个量过去,哪个东西不出来换哪个

网友:
我这个 不是加电掉电  是插上适配器就自动加一下电 瞬间有待机  然后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我这是把3V的焊点断开,3V,5V都有了

网友:
如果拆南桥就正常待机……看看南桥的供电相关电容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