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笔记本中Q45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9-27):
T40笔记本中Q45是做什么用的? 是叫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网友:
Q45是N沟道MOS管 也称场效应管,它是把VINT16转为VBL16,

网友:
场管 N沟道的

网友:
N沟道场管   vint16转换成vbl16

网友:
这是N沟道的场效应管啊!若是结型的场管责:VG小于VS,应该加反偏:若是绝缘栅型的场管责:VG大于VS,应该加正偏,此电路中的场管是吧!VINT16转化成VBL16

网友:
也有6个脚的场效应管的吗?VBL16是不是给 J5  LCD CONN  提供电压的,这是N沟道场效应管,那是不是4脚是源级(S级),1、2、5、6脚为漏极(D级),那只要3脚(G级)电压大于4脚,即产生高电平,N沟道场效应管就会导通吧?
还一个问题是1、2、5、6也能成为漏极是吧,按正常我们的场效应管是1、2、3为源级,4脚栅极,5、6、7、8脚为漏极,关于这些引脚在场效应管里是怎么区分的,帮忙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