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PPSS1 开机风扇不转 提示报错必须按F1才可以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2-09-27):
前段时间这个本是收来的300大洋,不认硬盘,拆机发现硬盘的主供电没有,一个6脚的应该是N沟道的管不工作手里没有笔记本的料板于是直接飞了根线 (光驱也是没有3v3没管它) 开机可以正常开机了~!进loog很慢然后出现报错必须按F1才可以认硬盘进系统 我记得拆机的时候风扇是转的 但是装上后就没有动静了~!,郁闷,,  在论坛的兄弟帮助下 找到了这个芯片(EMC4000)!~!上图

经测量 6脚+FAN1 VOUT 0.3左右的电压打值 700多~!并没有断线   7 8 36 37 打值也是700 多  5脚的VDD_5 是5V正常 12脚 3V——sus 是3,3 也正常

这个芯片的 主要工作条件是什么啊   还要注意哪里??
请老鸟们多多指教我是新手!不懂的地方很多! 请说的详细点~!~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纠结吧,给风扇飞线就好了

网友:
DELL开机风扇不转是正常的,DELL机器要到一定温度它转的,因他设计比较特别

网友A:
DELL开机风扇不转是正常的,DELL机器要到一定温度它转的

网友:
温控心片有问题

网友:
关温控半毛钱的事,这机器开机是不转的,必须要到一定温度才转的。现在天气这么热建议改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开机风扇不转是正常的,DELL机器要到一定温度它转的

我记得开机的时候应该自检一下吧~!!  这个机器 问题很高的时候也不转~!~! 我之前飞过一次USB 5V的线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机器 掉过一次电 USB 的供电现在也没有了 !~!

能不能是 飞线的时候 温控电路起作用了 吧USB 给烧了呢~!~现在有点不敢乱飞了

网友:
就算是 温控到一定问题 才会转 那为什么开机的时候有错误呢 必须要按F1 才能进系统呢~~!~非常不解

网友B:
开机按F1 的话  你到BLOOS设置里面去把软驱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F1 的话  你到BLOOS设置里面去把软驱关掉

谢谢~! 我去找找 因为BIOS 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研究研究去

网友:
这机器开机是不转的,必须要到一定温度才转的。现在天气这么热建议改常转

网友:
DELL的机器很多时候是要开机一会才会风扇转,如果一直不转的话可以查下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