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60 主板短路

楼主(2012-09-27):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360的主机 按一下开关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将主板拆下来 换好的电源还是一样的现象 用万用表测量到cpu供电有一个场效应管短路 换了后其他的场效应管又坏了 最后我把所有的场效应管换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现在测量又没有短路的  就是启不动  望高手指点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了吧,换换

网友:
在不大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强行上电,上电后用手迅速触摸各大芯片,注意,强行上电时间不宜过长,以免把事故扩大化

网友:
可能是cpu 座虚焊

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