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2-09-27):
联想e46的机器,开机正常,进系统正常,温度正常,不论是裸板还是整机测试,半小时后均自动断电。内存换过,两个bios刷过,i3的cpu,由于没现成的,没有换。是哪里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2-10-28 11:36):
机器已修好,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有时候温度是检测不准确的,是集成的,你做下BGA看看,能从值下更好,这种问题就要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各位,给点意见吧,两个bios刷过了,hm55的桥重新植球啦,ec换啦,现在还是半个小时准时掉电!给点帮助啦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开机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开机不?

掉电后再开机正常,还是半小时准时掉电,那个准时啊,让人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再开机正常,还是半小时准时掉电,那个准时啊,让人郁闷

用温度压力测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温度压力测试过没有?

压力测试啦,正常。

网友:
像你这种故障是让人头疼的,基本上我都是放弃了,无思路啊。希望楼主解决后,把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刚才我又开机试啦,等到快掉电时我用吹风机吹cpu,把温度彻底降下去,结果还是正常掉电,可以排除散热问题啦。难不成还真是cpu引起的吗,手里没有i3的cpu,没法换,郁闷啊!

网友C:
最好先换一个CPU。i3的CPU稳定性不好,是大家公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先换一个CPU。i3的CPU稳定性不好,是大家公认的。

今天来了个惠普的机器,i3的cpu,拆下来换到e46的机器上,祈祷啊!结果还是准时掉电啊,准时的让人头疼!╮(╯▽╰)╭

网友D:
我手上有也有台;I5 480的;也是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也有台;I5 480的;也是掉电。

解决没啊,我的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没啊,我的现在还没解决呢

没有解决呢。现在正在研究。没思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