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0 tablet开机10分钟才显示联想logo

楼主(2012-09-27):
{:soso__7621226064553255480_1:}联想 x200 tablet开机10分钟才显示联想logo,要怎么修!望高手赐教!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呗

网友:
显示后正常使用吗

网友:
可能是BIOS刷试试,好了说下我们也学习下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A:
  我遇到HP4416S也是这问题,但是时间没有这么长,最后换内存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HP4416S也是这问题,但是时间没有这么长,最后换内存好的

换内存啊?那下次客户过来我试试,谢啦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