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6930P 大短路

楼主(2012-09-27):
接修的一个6930p,保护隔离的MOS管被严重烧糊了,找一个代换,装上去,上电短路,测19V短路,开1.0V摸不出发烫的地方,升到1.8V也摸不出发烫的地方,然后升到2.5V烧鸡大法,终于发现有烫手的地方了,是个电容在显存旁边,取了,还是短路。,继续烧鸡大法,发现显存发烫,但是背面还有一个显存不发烫,不晓得怎么办了?难道要换显存?会不会啥子显存供电电路某管击穿导致显存供电过高发烫呢,没有图纸,怎么修啊,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不是找到路子了吗明显不正常发烫的直接拆掉不管是显存还是别的

网友:
那就先把他拆了呗  试一下

网友:
w我郁闷的是 这是同行给的主板,收费不能超过200,换显存芯片 得订货,赚不到钱,万一修不好,自己还得亏运费和芯片钱,哎..

网友:
LZ很强啊,07年就有号了。你这个问题在维修里面算是最简单的了啊,只是要换掉的东西比较多。烧机大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快而有效的办法。这个谁帮不了你哪个烫拆哪个。直到主板上没有短路的为止

网友:
只能这样,实在不行就换板赛

网友:
我觉得维修没有多大意思了,这个主板 集成的才130 独立的170,主板除了说的这个问题外,还有几个明显看到就是被烧坏的MOS管,我担心花了成本换显存芯片 故障排除不了,只从维修的角度,肯定是二话不说先取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