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 在线求助!!

楼主(2012-09-27):
SL410K摔掉地上,画面卡主了,死机了
拔掉电池后再开机  开不了机
裸板测各电压都正常
不加散热片1.9慢慢上到1.24
加散热片后电流1.6上大1.8 1,9来回动
就是不显示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考虑到客户是摔的!而且用的是无线 插个USB 鼠标
所以查了USB正常
想换个BIOS 试试 但是木有
内存CPU 都换了
下面该如何解决
不知道该不该做下显卡!哎!还是A卡
在线求各位大大帮助啊!!!!

网友:
机器的着地点是 散热片后面的角!~
会不会硬盘摔挂了  导致BIOS 损坏呢?
可惜没有BIOS换啊
不加散热片 电流上到1.6 一点一点加到1.8 然后在1,。8 和1.9 徘徊
加散热片后电流会1.6开始 慢慢上到1.9然后一点一点上到1.25
纠结
刷BIOS
干显卡?
各项电压都很正常啊

网友:
老大们给个建议呗

网友:
要bios吗,我手里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显卡坏的。要的话可以给你备份出来

网友:
跟bios  应该没半毛钱关系 。楼主 那个打阻值卡测试。   很有可能是桥掉点了

网友:
很可能是桥掉电了,如果跑到了显卡不显。很可能是显卡摔掉点了。只要BGA过关就没什么大事。

网友:
感觉像是掉点了

网友:
恩恩 关键是不知道是桥还是显卡
空焊不要紧 要是掉点了  就无语啦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 或者北桥。。。老板想赚钱 就去交换吧 呵呵咱也省得轻松不是

网友:
把显卡芯片取下来,看掉点没得。掉了就补上    没掉点就装上试试看。一般摔了的都不好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