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档案第二季【我和USB击毁的主板不可不说的故事】杀青了~ 欢迎大家收看

楼主(2012-09-27):
维修档案第二季正式开播了~~~{:soso__12315006850358769502_2:}不知道大家想我不~~~~嘿嘿!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冤家档案。
USB短路维修。
一般大家遇见USB都怎么办呢?
不外乎换南桥!换了以后要是还有点小问题IO呗 对吧一会回帖的时候,如果同意的请打1,不同意的可以说明情况
下面言归正传.
主板型号  HA-vn8 典型的神舟板(中国制造{:soso__9943291334420034697_1:},质量就不发表意见了)

主板问题描述:
USB 对地测试 左到右一词为 273 684 684 0
很明显的对地短路了 桥坏要换南桥了对吧
有童鞋就要问了,你都要换桥了那你还发什么贴啊。对啊 我都要换桥了 我发什么贴呢?
 答对了 我不换桥
首先点系统,开机正常进度条3下后蓝。提示

这里有人会郁闷了 FF 之后启动光驱或者硬盘后 怎么会出现01呢。
这里我告诉你,因为系统在这个位置是初始化代码的你卡在这里自然是01了,
01又不是C1(c1很可怕,不过C1最怕橡皮擦)。还有这个地方问题不一定
就是内存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其他设备初始化失败引起的。(告诫大家诊断卡可看,但是不要依赖哦)
接着说.
      既然系统能点亮,BIOS这些可以无视了,IO呢?可以无视不?回答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IO不参加开机电路的

好了 ,接着我们干嘛呢?
         接着我们对SB南桥上BGA焊膏,在放上一个大饼(1元的)对着吹(我个人吹了大概5分钟左右)

为什么要加焊南桥呢?
由于客户是反插USB外置机箱照成的南桥USB损坏,在大电流的流过的瞬间。会产生高热量,这个时候USB的模块在南桥中会烧毁。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电路回流照成的击毁。击毁的同时会把这个地方烧短路或引起周边的虚焊。什么是负电路 ,+- 变成 - +咯 好了 修到这里原理已经明白了。那么怎么处理他呢
         大家一定都有想法了对吧,给他一个5V呗
         聪明啊!大家答对了。那么接着,这个5V那里来呢?
很多人会说主板上找呢,或者直接电源上接出来呗 对吧! 999.999%这么回答
嘿嘿。其实~~~这样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因为USB供电是在系统初始化时候就要存在了,不信你们自己测验下
          这里也不和大家绕弯路了,直接公布答案了。答案就是。。。。。。
————————————————————————————————————————
先淫荡的分割一下

---------------------------------------------------------------------------------------------------------
       就是IO中,纳尼?IO 里面 有没有搞错 IO  ,IO 是5VSB ,哈哈。对就是5VSB
可是 IO 的5V SB 短接不是关机了嘛。。。。。 我不是说了嘛 这个芯片不参加开机的
那么这里接出去 IO没问题嘛,USB设备使用的时候,电压是有负载的,但是除了这里 你总不可能直接PS_ON上的5V 直接接到USB 上吧。 接到那里USB 是有电了 不过 你的机器还能开起来????
---------------------------------------------------------------------------------------------------------------------
下面又是淫荡分割了,飞线直接飞咯
---------------------------------------------------------------------------------------------------------------------

好了 开机!!!
game  over!!!
一个蓝屏,机器3下后蓝。。。。。
难道,前面分析的东西都有问题嘛?
回答大家,木有,这些都是老师教的。那里会出错呢?
概念不清?思路不清?飞线不清?
----------------------------------------------------------
回答大家都不是。是。。。。 没细心
有心看我帖子的都会发现一个问题,要是修不好我还发帖子嘛?
回答是,肯定不发咯!
下面先给大家上图。

看了这几张图大家有啥想法不?
---------------------------------------------------------------
---------------------------------------------------------------
好了,答案揭晓:
由于IO 的5VSB 被我占用了,照成了IO 无法正常处理由5VSB 引导的一系列电路,包含S1 S2 S3各种状态。但是由于他本身不参加任何开关机动作。 那么,我们在BIOS 中把 ACPI电源管路改成 “关闭”
选项就可以正常的进入系统,安装,并且使用USB引导安装系统。上图为USB正常测试图
ACPI关闭图引起的系统设备无法进入待机状态以及关机状态。
自此,本板修复完毕
------------------------------------------------------------------------------------------------------------------------------------
PS:下面是片花部分
问:老板这个板子你收了多少钱?
答:90
问:老板你这么阴险的,什么都没给他换啊
答:恩,飞线很有技术含量,一飞80,焊膏涂一下10快合计90
问:老板,你这么搞是表现你的技术还是?
答:我诚恳的告诉大家,由于这个南桥实在找不到,客户又老吹,我才出此下策的

补充内容 (2012-9-28 07:59):
主板USB VCC 没有5V的 直接量出来的

补充内容 (2012-9-28 08:03):
既然你都扣分了 删帖吧 也不想回答问题了 该板子是由于 外界USB扩展端口被人反接引起的击毁

补充内容 (2012-9-28 08:06):
这里修的是一个思路,思路说穿了很简单 。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这么简单。有多少人会简单的去做呢。占用5VSB,修改BIOS。对于维修店家来说降低了成本,对于一些老机器找不到配件的机器是一个新思路。

8235687 -2 请说明一下 对地阻值有何不妥。飞线给usb 又.

网友A:
楼主就给USB接口飞了个5V? 有点晕,一会说南桥里面USB有问题,一会飞个5V 就好了

网友:
就是飞了个5V,你看对敌阻值 第一个短路了 还有设置呢?原理呢 不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给USB接口飞了个5V? 有点晕,一会说南桥里面USB有问题,一会飞个5V 就好了

你看一下,原理到设置 在到飞线。维修有时候线都不用飞的 重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

网友:
楼主!简单的理解是不是这样的?
   1。加焊南桥;   2。IO飞线到USB 5V;3。BIOS的ACPI电源关闭
你说的太多!看着头晕!!

网友:
呵呵!楼主啊!你可真会整钱啊!啥都没给人家换就收90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好?

网友:
收客户钱是因为客户要的是结果,客户不在乎过程,主要还是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爱思考哦,一般USB短路俺就直接换桥,如果找不到就换板。特没内涵。像楼主学习,多思考,一个故障衍生出多种解决办法,不是每种都经常用到,但是各种不可预期的情况发生时都有对策才是王道。超赞!

网友:
没看明白,USB四脚对地阻值是273 684 684 0为什么可以说是USB坏了?第一脚5V,二 三数据,第四脚接地,

网友:
表示你很牛X

网友:
273   648   648  0  qing shuoming  nali  duanluan la

网友:
一般人儿看不懂想表达什么,一句话可以说的用了五句话都说不完,俺是看不懂鸟!

网友:
usb 1针供电 2针数据输出 3针数据输入 4针接地 按你量的组织应该正常呀 不明白

网友B: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你最后飞的那根线,而不是加焊桥,桥不加焊飞完线应该也会好的

网友C:
没看懂,USB的接口也没看出来哪里短啊,VCC 200多欧 D+ D- 600多欧 地0欧,再正常不过的了的啊楼主忽悠人呢吧

网友:
一般的帖我都能看懂,但这个,看不懂。笨啊。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没看懂!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USB的接口也没看出来哪里短啊,VCC 200多欧 D+ D- 600多欧 地0欧,再正常不过的了的啊楼主 ...

VCC 已经没有电压了 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你最后飞的那根线,而不是加焊桥,桥不加焊飞完线应该也会好的

加焊是保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