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有亮线,原装板没有

楼主(2012-09-27):
方正fg981-wz
屏号:ltm190m2-l31
故障:偶尔下半部分快速变黑屏,几秒后恢复正常。
用通用驱动板能正常显示,就是靠右边有一条竖的亮线。而愿装驱动板没此问题。
不明白,求助高手指点。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用乐华的点刷个程序上去就可以了,鼎科的可能就有这问题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弄个板试试,有结果了再说

网友:
2楼兄弟说的没错

网友:
乐华丁克 还有这讲究啊?

网友:
张见识了,头一次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
都是程序惹的祸,学习了。

网友:
程序没刷对吧?

网友:
没遇见过,我都是用的乐华的。。。。。

网友:
屏幕亮线还跟驱动板有关系的啊,高不懂了啊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引起的,重新刷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