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键盘问题

楼主(2012-09-27):
今天收了客户一台联想Y450数字键6字自动弹出不装键盘也一样弹出。首先处理CN3接口的排阻电容后故障依旧 更换IT8512E也一样故障。测每个点对地阻值都在592欧左右  写过单片机BIOS也以样,现在没头绪了求助中。。。。。

网友:
已经解决了。CN3第9脚电压只有0.70V正常为3.3V

网友:
楼主好人,解决问题了就来分享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列,我与到自动弹出6的,我是拔出6键然后再装回去,原因是6那个键已经被按下去定住啦,系统就默认我们一直在按6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