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9-27):
装了几台网维大师,客户端提示文件保护,不要下载补丁就可以了.屏蔽掉。
文件

网友:
求高手帮忙下,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
把服务端停掉服务,删除客户端补丁,把文件夹下的文件开启,开客户机上线后远程管理,文件管理中删除E盘下系统更新/客户端补丁下的所有 重新开机试试。

网友:
试了,开机到滚动条那里黑屏、

网友:
是不是机子有病毒。应该不会吧、。我都是用网维大师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