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3A300BSY 不加信号维修

楼主(2012-09-27):
三星LS23A300BSY 不加信号维修 MCU 刷了还不一样,最后直接刷 24c08 还是不行。要换掉 24c08芯片有问题,提示大家要写两次哦。分页的。这里我给打包好了MCU 和24c08 没有的可以用24c16 代换。修好的顶下帖子。

三星LS23A300BSY MCU.zip

网友:
刷还不行的话检查一下。VGA 接口那里的电路,看下有短路的东西没.

网友:
三星针对SA系列的显示器出了个软件,不用拆显示器直接就能刷程序,更方便~

网友:
什么软件怎么用。麻烦提供一下楼组好吗

网友:
http://org.downloadcenter.samsung.com/downloadfile/ContentsFile.aspx?CDSite=UNI_CN&CttFileID=4951459&CDCttType=FM&ModelType=N&ModelName=S22A300B&VPath=FM/201203/20120302144148343/SamsungFirmwareUpdater_1.1.07_120227.exe

网友:
用三星软件写的话,最好用三星的原装信号线

网友:
楼主你试过没有

网友A:
我的三星S19A330BW刷了N次不管用,吐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星S19A330BW刷了N次不管用,吐血了。。。。

刷了没用说明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本就不是程序引起的~

网友:
是因为24C08坏了引起的,直接更换24C08写入08数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没用说明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本就不是程序引起的~

还在保,送到售后去了,刷了一下就搞定了,几分钟就OK了,

网友:
24c08要清空么

网友:
那个不拆机刷程序的有谁试过没?是不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