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待机0.02A正常,触发时立马电流变0A。

楼主(2012-09-27):
    手上有一板T60主板,待机0.02A正常,触发时立马电流变0A。电流没有上扬的趁势
静电下,测每组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没有短路,通电待机情况下,有3v,5V 1.5V。
   1,果断断开3V 5V后继,测对地阻值,依旧正常。

2,风枪吹下取样电阻。

3,就搞不清楚了,烧机法时,我先点到取样电阻2边,再点到1边,1边立码短路,过2秒又不短了。如果是先点
取样电阻1边,是正常不短的。就好像先给2边加点电,1边才会短。5V下管都换了2个了旁边的C692也拆了。都一样。无解啊,求助中。。。。。

网友:
  没有短路怎么烧?。。

网友:
楼主佩服,要是我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3V 5V滤波电容换掉   OK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留B

网友:
刚修了个一样的,还3V 5V滤波电容OK。

网友:
貌似月饼也在修一块T60的

网友:
呵呵,故障以解决。。。。

网友:
是换电容换好的吗怎么不说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3V5V电容容易坏

网友:
怎么修好的呀,能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可能是通病吧,确实是5V电容有问题,换个就好了,

网友:
看样子,要买个示波仪,要不然很难判断,烧机法,烧出5V下管很烫,但电容不烫,

网友:
换了个5V滤波电容,好了。可能是通病。。。。

网友:
应该是电流保护啦,

网友:
搞纵修的,有时候砖进去,就很难跳出来,要经常发发贴,让大伙给点思路.蛮好.

网友:
经验厉害,没有经验估计搞不定。

网友:
谢谢维修思路

网友:
5V的管子坏掉了。。难道这个很容易坏掉的吗。LZ

网友:
5V的管子没坏,5V的滤波电容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是啊,电脑维修,很多是靠经验的。但加上懂电路和测试点就更上一成了。。。

网友:
m路电压有三个 你都测啦吗     还有就是有一路电压有短路

网友:
这个还真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