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T9显卡黑屏

楼主(2012-09-27):
一块小影霸GT9(后羿版)的显卡黑屏,开机可以看到显示器的指示灯由黄色变成绿色,但就是一直黑屏。显示器及主板都没问题。确认是显卡的问题。测量显卡供电都正常,怀疑GPU脱焊,上BGA重焊后故障依旧。下一步准备找此板的bios刷下看看。请修过类似故障的师傅说说哪里还需要检查。谢谢了。

网友:
你就从那方面,知道说明脱焊了,这是有信号输出,不显图,,到这个时候你还想去脱焊做BGA 谁教你的,你去做得试试包你爆费,,问题为啥不显示都搞不明白就去加焊,从植 那个老师教你的。我知道这是为啥,你去BGA搞爆费我在来给你解答好了

网友:
核心坏也不是没有可能, BIOS也有可能, 有示波器可以打下行场再看看 .

网友:
相同的问题之前遇到过,重新BGA就好了。2楼说的有点绝对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其实不好说的,我试过是GPU虚焊导致,还有是三基色断线,还有是GPU输出部分坏,这个最多,换DVI却正常~~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说绝对什么什么~~

网友(点评):
如果是GPU脱焊,如果是核心有数据线视频输出脱焊,卡都不会有数据输出,变绿灯的。三基色出果是有电容坏,电杆坏,只是会变绿灯,但是显示器跟定是亮了,只是不显写等情况,能输也而不亮屏,高手们慢慢想破胖脑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