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不开机

楼主(2012-09-27):
接修一台DELL M4040本本,开机电流5.5,吓我一跳,短路,随拆机检测,忙了好久发现给内存供电的MOS管1个短路,内存发烫也坏了,更换之,待机电流0.009,开机正常,故障排除,这时候给客户报价,*脏话*客户说贵不修了,我想给他恢复原样,顺便把坏的MOS管装上去,又把BIOS清空了,把里面的数据事先用编程器读了出来,第二天客户带了5个人来店里说是不是保险丝坏了,经过我的一番口舌,用户有点似懂非懂了,他说你开开我看看,笔记本是不是小电阻坏了,我懂得,用得好好的怎么就坏了,我又给他开机2次看,给他说大电流,主板短路,又经过半小时的嘴功,用户讨价还价的终于同意修了,我还打包票地说搞的定,用户走了,我这是迅速拆机把坏的内存供电的管子换上,内存又换跟新的,BIOS刷了回去,*脏话*开机,竟然令我吃了一惊,竟然待机0.005,再按开关瞬间,电流0.036-0.005,闪动,这可急死气我了。望哪位大师给我参考参考是哪的问题,是那个地方短路了造成的,还是BIOS为空的时候开机会烧什么芯片。求教!

网友:
有些客户是很麻烦的,现在开不了了?是不是零件坏了?

网友:
BIOS清空应该不会造成这个问题吧,应该是板上还有微短路

网友A:
这机器很新啊  过保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很新啊  过保没哦

淘宝上交换主板280元。我还给用户加根内存条2G的才给300元

网友:
现在待机3.3 5V都正常,刚刚我什么都没动,待机又变为0.083了,此机待机0.009可以正常开机我试过

网友B:
会不会BIOS刷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BIOS刷错了

不会
这个BIOS我特意备份了

网友:
   点子不是很好额。。。

网友C:
再下个BIOS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下个BIOS试试

网上下了官网上下的怎么是2.08M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上下了官网上下的怎么是2.08M怎么回事

几脚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脚的BIOS

8脚,我备份下来的是2M

网友C:
官网上下的都是在操作系统里安装的,你在论坛里找找

如果官网上有的,最好是官网上的,只要在系统里能装的,编程也能刷,我们只要里面的,bin或rom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确定BIOS没问题,还是要查开机电路的

网友:
当初不懂BIOS就好了

网友:
蛋疼了吧,搞好,又搞坏,然后又不行

网友:
他是不是拿到别的地方修了,扩大故障了

网友:
不会搞就不要瞎搞,搞坏了就想点办法搞

网友:
不大可能出问题,极有可能是客户自己弄过或者给别人弄过。

你不应该打包票的,而且也必要试给客户看。

最好是开修之前,看下故障大概报个价格,再动手,

网友:
楼主要好好查了,没有BIOS程序开机会烧东西的!

网友:
修本子确定百分比了 在给客户报价···········

网友:
带5个人来不是修机,是来找茬?
MOS管看是上管还是下管,原来是烧掉MOS管,保护电路工作,这次被你(或客户回家上电,或安上电池上电)弄得保护失效,高电压一路加载过去,电倒一大片,悲催!做点手脚都不会。
下次报好价格拆机,以免浪费你和客户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上下的都是在操作系统里安装的,你在论坛里找找

这样可以吗?要不你帮忙提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