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 显示器不加信号 求助

楼主(2012-09-27):
AOC TFT22W90PS 显示器不加信号 ,不只怎么去修。雷击的。我的驱动板改上去不行。不亮。NT A93A 的驱动板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不?那就刷个程序。

网友:
液晶显示器通用主板程序

网友:
先把供电测量好,雷打的一般是供电问题多。有供电再下一步把测量数据写清楚别人好帮你分析。

网友:
电压都够 谢谢楼主。OK 了

网友:
有俩个电阻有问题。到我同事那里正好找到了一块废板

网友:
AOC 通用程序。多大的屏都可以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