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525进不去系统死机从未遇到过的怪病求解

楼主(2012-09-27):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HP台式机 主板写着MS-7525,HP DX2390品牌机,能正常开机,系统引导过后,BOOT过去后就是黑屏键盘灯死了,按灯没有反应,死机,等吧,等了很久都没有进去,检查硬盘无任何坏道,在别的机器上好用,测量接口电压都正常。拿移动硬盘进PE吧,PE也进不去走到》》》》这样地方过后就死机了。郁闷,这样USB和SATA接口都能正常检测到,而且我用的移动硬盘进的MHDD测试的坏道,没有任何坏道,硬盘都能正常检测到,为什么就是不好用呢,格式化硬盘重新装系统也装不上。请高手给个思路,时钟我也测量了,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供电和数据都正常啊,那是哪里出了问题,研究了一天了,郁闷死了!

网友:
死机只能提供一个判断方向给你,真死机刷BIOS、检查PS2设置、更换IO、加焊/更换南桥。

网友:
白天下班了,真死机刷了BIOS,检查了PS2设置开的,加焊了南桥没有任何效果,测量了SATA接口的耦合电容300左右,没有任何突破口,没有任何明显故障点!

网友:
都能正常识别就是一进到一个画面就死机,这种原因真是琢磨不透,U盘PE启动也是一样,显卡我用集成的启动也是那样,内存、CPU也都换了!

网友:
那你加焊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