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有待机无输出求助

楼主(2012-09-27):
绿 紫都有5v的电压 启动不了

网友:
7500  8脚11脚1.5V 14脚5v 3个对管拿下测正常电容无怀孕

网友:
7500的12脚的电压是多少啊?正常时在12V以上,顺便检查其滤波电解性能。或者直接换新的再试试看。

网友:
查查开关管相连的500K电阻是否坏了

网友:
查控制芯片和 开关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