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15 这个机子有那位修过

楼主(2012-09-27):
型号:HP ENVY 15
  CPU :I7-720QM
显卡:216-0731004
板号:PCB: SP7 MB
DAOSP7MBCEO REV:V
本是客户的侄子在英国买的 坏了就给他了现在开机电流跑2.10  屏不显示  机子连个外接的VGA都没有想切换以下不能。有那位朋友修过的或是有这个机子的图纸 麻烦提供以下 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图纸没有哦,但屏的接口一样吧,你可以测屏的工作条件,看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
这么牛的机还是没有接到啊!

网友:
广达SP7板号!是一开机跑2.10还是跳变几次后变成了2.10??如果是一开机就跑2.10的话看一下是U坏了还是桥坏了,如果是跳变几次后跳到2.10的话就做显卡BGA吧,估计你的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A:
裸板测看电流跑到哪里,这种情况先搞bios

毕竟HP BIOS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听客户说 他的侄子卖了机子 打了一年的游戏 就挂了 这个机子也不能冒然的乱修乱焊

网友(点评):
既然你认为我这样说是冒然乱修乱焊的话那你自己慢慢的在论坛里面百度吧!而且我怀疑你根本都没修本本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测看电流跑到哪里,这种情况先搞bios

楼主是来论坛百度的吧!估计他这个机器有两个BIOS 一个是EC的 一个是桥的,你要教他才会呢!而且是我的·话我都会先找BIOS刷一下再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机器问题不在BIOS.电流跳变没说清楚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