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AT2241S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2-09-27):
这台显示器用10分钟左右就闪一下,可以正常使用,每隔10分钟左右又闪一下。折开看了电容没鼓包的,也没有明显的故障,找不到原因了。各位大师们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那可能是屏芯片性能不良了,排除一下,先用其他驱动板点屏试试,另外你得看看是哪种闪屏,试图像闪还是背光闪,图像闪和屏芯片或驱动板有关,背光闪查电源和高压板

网友:
先试试屏有没有问题呀,在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闪的时候电源灯也跟着闪吗!试试不上负载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