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V可以装XP吗?

楼主(2012-09-27):
华硕A85V可以装XP吗?GHOST完成后,硬盘调成IDE ,进入第二个过程,显示一行字: autochk program not found-skipping autocheck  然后蓝屏,求指导!!

网友:
可以装,你看下分区是什么格式的。就是怕装好找不到声卡。我记得装过一个。装好没声卡,无奈又装成win7、

网友:
多谢回复,已经装上去了,硬盘分区表的原因

呵呵

网友A:
声卡找到没有。

网友:
可以的  多换几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找到没有。

没问题啊,一切OK,DISKGENGS不好分区,用光盘一建分区解决的

网友:
Diskgen也可以分的好了就行

网友:
可以装啊 ,但是还是装win7的好啊

网友:
可是可以装  装XP有可能驱动打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