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向前辈们请请教一个很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本人刚接触笔记本维修不久,向大家问一个低级问题:IBM Z60T的高压开启信号是那个脚,或都哪个脚参与了开启高压?英文不好请不要笑我
下面是接口的图片:

网友:
你是换通用高压条?如果是的话就不用怎么麻烦找了  直接在屏上面飞个开启给 高压条

网友A:
飞线我知道,可是不知道飞到哪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我知道,可是不知道飞到哪只脚

我也刚学没多久   通用高压不就 VIN GND EN 么?  你是想飞 原装高压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学没多久   通用高压不就 VIN GND EN 么?  你是想飞 原装高压条?

不是换通用高压条,用原来的,

网友C:
68脚  不就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换通用高压条,用原来的,

原来的我就不会看了  帮不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8脚  不就是的吗

知道了,谢谢兄弟了,

网友:
VIN5v GND EN3.3  你量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新展展的人啊 小白白

网友:
电路上看到是68脚,,

网友D:
不懂洋文没关系 装个有道词典呗 (PS 我真不是来打广告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看不懂啊,呵呵

网友E:
其实实现笔记本原来的功能应该有四个信号,即1.VIN   2.LCD3_BRIT   3.LCD3_BKLTON   4.GND

网友:
新手来看新手问题,看不懂帮顶,不过很多专业词有道还是没法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洋文没关系 装个有道词典呗 (PS 我真不是来打广告的)

都是缩写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实现笔记本原来的功能应该有四个信号,即1.VIN   2.LCD3_BRIT   3.LCD3_BKLTON   4.GND

IBM Z60T高压接口上的灯太多,分不清

网友:
68脚BACKLIGHT ON,背光开启,这个总够简单了吧

网友:
你量啊1.VIN(19V) 2.LCD3_BRIT(3.3V)J即明暗度 3.ON/OFF(5V)背光开启信号 4.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