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修复

楼主(2012-09-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SL300暗屏 拆屏测了一下LED背光灯无供电 这个是通病 问题是在主板上的屏接口旁边的一个电容和一个小保险坏了 换好后开机还是暗屏 供电已经正常  换了一块屏能正常显示 把他的屏贴纸撕开后发现LED灯条接口线折叠处断线 于是就帮他接了一下 如图

再次开机亮度正常

补充内容 (2012-9-28 10:28):
一项是主供电 另外是LED灯条并联分六组 六条负极反馈到芯片的 六条线可以连在一起

补充内容 (2012-10-6 17:48):
我连在一起的六条负极线本来是单独连到升压芯片的 目的是如果有一组LED灯不正常升压芯片就停止工作 导致暗屏 另外三条是主供电

补充内容 (2012-10-6 17:55):
另外我这样接好亮度是可以调节的 我发这个帖子是想给大家提供捷径 因为线断了拆屏换灯条很费功夫 还有风险

网友:
请教,LED背光要两组供电呀?

网友:
一个19.一个3.3?????

网友:
等高手解释

网友:
希望把接线的顺序和供电说下。。。这样大家也好了解下

网友:
我晕 楼主求仔细啊

网友:
应该和三楼说的一样吧!

网友:
谢谢分享 SL300暗屏 是通病又学一招

网友:
高手啊,要说详细一点就好了,咱菜鸟不太懂啊!

网友A:
灯就是一组电压吧。电路上是2组!应该是这样吧。没有修过LED的。不太清楚。路过学习一下吧

网友:
我们这些菜鸟还是没看明白,最好具体点详细点,先谢

网友:
嗯 每天只修LCD 的  求楼主 讲解下

网友:
sl400暗屏通病是正对键盘F1键的下方的电容坏了,原来sl300暗屏是这样的吖!

网友:
仔细想想原理也差不多

网友:
暗屏,先查供电,再查EN。LED有供电暗屏,一般屏坏,换。我个人经验。

网友B:
主板上是通病,你那根排线断,估计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
只会LCD,碰到LED一般就傻眼了

网友:
灯管上 有两相电吗?

网友C:
嗯!这个没有控制信号与亮度调节信号吗!

网友(点评):
亮度可以正常调节 我试过的

网友(点评):
控制亮关在屏线路板上有可以飞线,不用那么接的,但是我不会,,就是不测任何一组灯,直接亮灯,不知道哪位能帮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很难断吧。我觉得人为多点。不过学到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和SL400一样

网友:
  谢楼主,不过大部分LED我还是没办法。

网友:
“LED灯条并联分六组 六条负极反馈到芯片的 六条线可以连在一起”,对于楼主的这个补充,我不太明白,请楼主详解,谢谢!

网友(点评):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你找个坏的LED屏 把LDE灯条拆出来测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就是一组电压吧。电路上是2组!应该是这样吧。没有修过LED的。不太清楚。路过学习一下吧

“灯就是一组电压吧。电路上是2组”,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是通病,你那根排线断,估计是人为造成的.

那个折叠处常时间弯折,故很容易断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没有控制信号与亮度调节信号吗!

这位楼主的问题提得太好了,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楼主的问题提得太好了,我也有这个疑问

亮度可以正常调节的 我试过了

网友:
很有价值,顶

网友E:
“一项是主供电 另外是LED灯条并联分六组 六条负极反馈到芯片的 六条线可以连在一起"LZ能解释下嘛,我量了下六条不是地线,而且另三条也不像主电吧。对了还有个问题可否帮个小忙,你现在用的头像六年前我用过,后来一直没找到,可否发个给我呢,呵呵

网友(点评):
六条负极线是单独连到升压芯片的 目的是如果有一组LED灯不正常升压芯片就停止工作 导致暗屏 另外三条确实是主供电 这个头像是以前同事找的 我也不知道他哪弄来的 他现在转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项是主供电 另外是LED灯条并联分六组 六条负极反馈到芯片的 六条线可以连在一起"LZ能解释下嘛,我量了下 ...

恩,我仔细看了下,确实有六条线相联在芯片上,只是不知道它的意义所以,现在明白了,为啥另外三条什么线也没有,怎么会是主点呢,有机会去量下,至于这头像,我还确实想找回那种感觉,挺有意思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  LZ说的不大清楚。

网友:
有机会找个坏屏试试看。

网友:
兄弟,led灯的每组电压是3.3,用一根线不行吗

网友:
每天只修LCD 的  求楼主 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