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关机关不死

楼主(2012-09-27):
联想B460软关机时候关不死 ,屏幕已经黑掉了,但电源灯不灭 ,风扇也在转,电流还有0.94A,桥的BIOS已刷了二个,EC的BIOS刷了一个,故障依旧,网上有朋友说也遇过此故障,是刷BIOS好的,请朋友们帮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都刷了2次BIOS没效果就应该检查电路了,SO转S5电路
南桥和IO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了 郁闷死了

网友:
呵呵,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个这样问题的机器,开始EC刷不到,就先刷了个BIOS,老问题,最后好不容易把EC给刷了,刷了EC后能开机,就是软关机关不完。哎,纳闷的很,没折又把之前备份下的BIOS刷回来,OK了,呵呵,传一份,有分加分吧

网友:
刷BIOS还有换IO啦

网友:
很多人在问是独还是集,很肯定的说是独显的,如不是独显的请别下!

网友:
BIOS 都刷烂了    从一样板取下来的 BIOS 不行·· PCH   EC  都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2楼的说得很对,刷BIOS不好的话,就要查休眠电路信号了SLP3 SLP5,还有WAKE信号这些都会影响,南桥本身坏也会的,因为SLP3 SLP5 WAKE信号都受控于南桥嘛,楼主可以在软关机后关不死的情况下查这些信号

网友:
这种不会和华硕一样吧

网友:
换EC 桥 BIOS 都没用的话查下电路吧

网友:
要不就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