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91vw 怎么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2-09-27):
客户送来台22的AOC 的显示器,打开一看驱动板都烧黑了。改个万能的 NTA93A 上去灯管闪一下就灭了。俩个信号都接上也是一样的。电源板电压都正常。不知道该怎么改原装的估计贵了,客户有急用、、

网友:
没人帮我啊????

网友:
都这么多人看了帖子,没人给我指导下吗。

网友:
改通用的不就是从电源板上接四根线吗?过后就改按键板啊,难道还有其他的???

网友:
那可能高压板是坏的

网友:
同求 貌似还要刷上陈旭不/

网友:
测一下ONOFF信号的电压。要是正常就是高压坏了。更换或找到坏的原件更换就可以了。再有问题就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
淘宝上找块一样的也就二三十块吧

网友:
如果楼主对那些线路不熟悉的话,淘宝买一块原装的,效率最高。

网友:
灯管闪一下就灭是高压板吗》先连一个通用的高压板试试,闪一下应该是高压板保护

网友:
电源部分接地和十二伏,还有一个5V左右的开关信号开机才有五伏的,亮度一般不用管。按键班K0接开关,K1,K2,K3,K4分别按顺序接自动调节,菜单,和大小键,R  G接指示灯!屏线多少贞对应即可!希望你改装顺利!

网友:
程序我刷了我直接加5V电刷的。高压是好的。4根线 5V 地 NO  ADJ 都接,还不行,驱动板也换成鼎科的大板,一样,高压改了就没意思了,高压绝对是好的。我拿20 的AOC 驱动板接上可以亮

网友:
建议直接买,效率

网友:
看来只有买了,有得几天等。请问楼主你一般都去哪了买

网友:
高压还有问题 高压包爱坏

网友:
不修了,买块原厂的。时间要紧

网友:
12v  5v   地   开关(ON)    ADJ                                  在把按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
你没看帖子吧。按常规改的不亮啊闪一下就灭了,驱动板烧黑了 BGA 口 雷击了

网友:
通用板应该很好改的吧,四根线就可搞定吧!你说的那现象有可能是通用板有问题,我碰到过,换块板再接上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是好的。可能是信号不兼容吧。AOC 的就不好改通用的,买了一块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