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B出问题了,求助求助

楼主(2012-09-27):
在MHDD里面认不到盘,用DM进去,喊你选择有.(0.1.2)  我选过来选过去都不对.盘也没有摔,放了几天就这样了,没得坏道和红绿块的.谁能告诉我,杂个解决.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盘,前一天能用时,怎么查都查不到问题,第二天后就怎么修都修不好,现在还放在那里呢。

网友:
用硬盘盒子,然后挂到电脑上,去分区,然后GO一个系统进去,然后用你的电脑解包。,。,

网友:
测硬盘也可以在PE下也能的,系统下也能测啊,,

网友:
试试能低格不?

网友:
硬盘就这样会突然就挂了,所以大家卖二手硬盘都不保,保也几天!你那个扔掉重买一个!

网友:
修好也用不住的,不如直接换一块,免得让客户说,你修不了,修了几天就坏

网友:
现在硬盘便宜了要是没有重要数据 仍了

网友:
    丢了吧    换给别人感觉不好

网友:
换数据线,电源插口,把硬盘数据线插到主板SATA1上看看能不能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