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档LOGO

楼主(2012-09-27):
客户送修一华硕X88V 序列号查到是华硕F83VF  PM45的芯片组,开机档LOGO,本人 一看华硕档LOGO,客户说开机后马上按F2还可以进SMOS设置, 我心里想华硕的BIOS有问题的比较多,所以直接刷了一下BIOS开机测试,还是一样的问题,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换了几个BIOS也无果,最后心想在SMOS里把所有的外设全部关掉看一下,最后在声卡上出现了问题,打开声卡就档LOGO,关了声卡就可以正常开机,然后把声卡芯片从主板上拿下来可以正常开机。开始以为声卡芯片坏了,现在换上一个新的上去开机测试还是档LOGO!
望高手给你指点,IO没换,手头上没有,看是什么个情况呀,郁闷中,小弟是菜鸟,不要见笑!

网友:
首先要排除声卡的工作条件。看都满足了没,引脚的电压是不是正常,有没有短路啥的。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