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BIOS里的USB启动项怎么办啊????

楼主(2012-09-27):
我今天给一个机子做系统 但是BIOS里面找不到USB第一启动项怎么办???有知道的吗 来发表一下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用光驱做呗

网友:
灵活运用呗

网友:
把U盘量产成一个光盘加U盘 直接光盘干 硬盘拆下狗死特好了再装回去安装

网友:
硬盘拆下来直接G不就行了吗,然后再装上去,还直接

网友:
机子太老了吧。

网友:
看有没有别的启动选项,没有拆硬盘G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