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2W

楼主(2012-09-27):
明基FP92W 开机花屏 10秒后关机
拆开发现电源板上几个电容有轻微鼓起 量电压只有3V 和4.8V
请问这个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是啊,先把电容换了再说啊!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鼓包的电容必须要换掉的

网友:
维修时发现鼓包的电容先换掉再说。让后再测试

网友:
换了再说,不行再清洁下排线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问这么幼稚问题啊?

网友:
换,这个是一定要的。好多古怪的故障现象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所有电路都要用到电,供电不正常要先修好

网友:
5v是给驱动板的驱动板电压不都的话很有可能这样子的啊

网友:
估计是电容,以前修过一个,也是开机一下关机,找了好久发现电容有开裂的,还是裂口朝下的,换电容试试,估计可以。

网友:
不用说! 看到鼓 看看什么容量的,直接换个! 好了LZ 你就赚了! 不好那!在细查

网友:
    呵呵  换掉也估计就好了 ,顶楼主

网友:
有鼓起先换掉,然后看下驱动部分

网友A:
20块钱买了块电源板 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块钱买了块电源板 故障排除。

板级维修.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先修好供电再研究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块钱买了块电源板 故障排除。

电容没换吗?这个板换电容应该会好

网友:
有钱人呀,为什么不买个屏来换下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