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510AX 奇怪现象 求助

楼主(2012-09-27):
今收到客户送来一台HP CQ40  510AX 笔记本电脑,此电脑的问题太奇怪了!BIOS正常,设置BIOS正常,
BIOS启动菜单正常,奇怪的是:无论从硬盘加载,或者U盘  光驱都是无法正常启动,显示为黑屏!
但是硬盘  光驱  USBCDROM 在BIOS里面均可认出!
总之就是无法加载硬件启动?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知道的请不要吝啬,告诉兄弟一声,先谢谢了!!

网友:
怀疑被客户刷过BIOS 但是送去给专业维修的师傅修,他们应该用BIOS刷卡器刷过,问题照就!师傅们的意思是说,400左右,换什么东西能修,还不保证一定好?请问一下是什么方法?

网友:
bios 也刷了 用win+b 刷的  还是一样 估计是硬件坏了!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ec换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