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常见故障

楼主(2012-09-27):
     V星主板常见故障主要有不能触发故障,不能复位故障,CPU不工作故障等。
     1. 不能触发故障一般是由V星开机复位芯片损坏,二极管损坏,三极管损坏等引起的。开机复位芯片容易损坏的主板主要是MS-5. MS-6. MS-8等。南桥和扩展槽之间的小三极管损坏[如Q21. Q32等],扩展槽旁边的二极管损坏等容易引起不能触发故障。
      2.V星主板不复位故障一般是由开机复位芯片损坏,CPU插座虚焊,南桥损坏【如8280ID. 8280XX等】引起的。
       3.V星主板CPU不工作故障一般是由CPU供电电路中的电容损坏,或者场效应管损坏,或者工作不良引起CPU核心供电电压偏低。另外,V星主板采用BGA封装的CPU插座容易出现虚焊。采用INTEL芯片组的主板,南桥有损坏的情况。
       4. MS-6566型主板的CPU插座容易虚焊,概率为70%。故障现象一般为上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CPU后诊断卡不过,显示C0或FF故障代码,如果把风扇摘掉,开机用手压CPU则正常,这种情况多数为CPU插座虚焊,少数为北桥虚焊。
        5. V星主板供电电路故障一般出现在MS-5,MS-7,的专用芯片上,它们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控制内存,显卡,总线等。
        6.V星主板上的电感L43,L44损坏一般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