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网络灯闪,但不认网卡

楼主(2012-09-27):
搞到一块DELL XPS M1730 的游戏机笔记本主板,上网线,网络灯在闪,但就是认不到网卡,网卡供电正常,网卡的复位,时钟也正常,换BCM 型号的网卡,不给力,换个系统,不给力,开始量南桥模块供电,也没什么异常,,上示波器,PCI -E的四根电容两端也有波形,有点无语了,换了一个HBM 南桥,还是不认,,想了一下,南桥PCI -E这部分是肯定没事的,,南桥模块LAN 也只有那向个主要信号啊,也都查了,无比的纠节了,又看图,看到网卡有信号好像是到SMSC的一个IO中,这个IO之前有人动过,果断换一个,郁闷啊,还是不认,就一直想肯定是南桥与网卡之间有什么情况,线路上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手上有片料板,网卡边上的电阻,电容换了,怕会不会是有漏电呢,换了还是不可认到啊,南桥到网卡的信号电容也换了,波开照样有,但就是不认,真的是无语啊,大哥,大师们,小弟请教了,这是个什么情况啊,才会这样,请大师们给提醒一下啊,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