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2z 怪问题出现。

楼主(2012-09-27):
今天接了一台宏基4732Z。客户一拿来,我马上测,开机在滚动条有类似卡注的样子,差不多卡3秒不动,然后又跑了,进到系统,可以完全使用,没问题,但是一关机 就会死在关机界面。PE也是一样。郁闷了,此机器有NEC大电容,我改成330---4个上去,还是一样,南桥也加焊了,CPU---内存都换过~~~~~故障依旧,请各位老鸟给点明路啊。别让小弟走歪路。。。

网友:
没人指点下吗?鄙人在这拜谢各位看了  也给点宝贵意见啊。

网友:
你去掉两个电容诗诗,如果不行的话,就拆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外设没东西了,我都是裸板测试的,,去掉两个,那不是只有  660UF。

容量太大了也不好

网友B:
查下内存电压有没有偏低或偏高,再者把外设部分的芯片挨个拆下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内存电压有没有偏低或偏高,再者把外设部分的芯片挨个拆下来试一下。

声卡 网卡?

网友C:
330少,得六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0少,得六个

已经加到6个了。。还以依旧,,,

网友D:
把南桥换个。

网友E:
怎么没人说换个硬装的系统上去试下,我遇到过进系统死机,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
是的各种问题都考虑

网友:
慢慢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南桥换个。

已经换了,谢谢,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人说换个硬装的系统上去试下,我遇到过进系统死机,就是这么修的

我又听说宏基会卡机 有一个雨林木风9.2版的可以解决,也只是听说,未曾试过,

网友:
补充一下,机器进系统都要10分钟才能进的,一按关闭那边  还没出现关机那三个图片就已经只能动动鼠标,但是点击什么都点击不了,类似已经死机了,

网友:
兄弟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