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求助了,。。。。。。。。。。。4S 进水了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9-27):
4S掉浴缸里去了 ,没开机,拆机发现已经腐蚀了 隔天才拆,屏排线附近进水腐蚀,蓝牙模块下面黑了 应该是哪个东西损坏烧了。 我给清理了一下 想修复试试 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现在机器插充电器 可以开机 白苹果不动 进不了系统。不插充电器开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坏了 还是没电了的原因。求助。。。。。。。。。。。

网友:
专业修手机的帮我看看啊

网友:
路过    学习

贰修哥 -2 严禁灌水

网友:
哎,变烂苹果了,可惜啊

网友:
想帮你,但是不会搞手机,估计电池挂了

网友:
看资料 好像是CPU虚汗或者坏 了 会导致不开机  或者开机白苹果

网友:
我看修手机进水都是先放清洗器里清洗一下,然后吹干再开机测试,如果不开机,就是有电路短了,具体看什么原因再着手修,你这个白苹果会不会是进水后排线坏了,换个试下,如果是其它问题可能就要拿专业维修店去修了,毕竟自己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