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蓝X1650PRO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12-09-27):
该卡采用RT9232+MOS管的供电方式,量13,14脚供电12v,3脚SS为0v,6脚EN通过一个10K的电阻上拉到电源,量电压为1.5v,跑线发现此脚又连到一个管子W1A。暂无头绪,拆掉此管,供电正常,可以正常显示。在此求解!

网友:
对显卡不太了解,查查芯片资料看看

网友:
平常对显卡不是很重视! 最多就是换个电容!  LZ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我也要学修显卡!!

网友:
这个是芯片的datasheet上截图,上面有各个引脚功能介绍,对显卡不太懂,但芯片我能看懂

网友:
这款显卡貌似有两个RT9232A,一个是给核心供电,一个是给显存供电的

网友:
上传芯片资料,希望对楼主有用,可以参考下

网友:
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个EN还受哪里控制,也就是那个小管子,受哪儿控制?

网友A:
没有人知道吗?现在开机十多分钟就黑屏死机了,要强行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知道吗?现在开机十多分钟就黑屏死机了,要强行关机。

显卡上的显存和核心两路供电,一般是由一个控制另一个的。就是说,首先要有一个电压正常了,才会有另一个电压输出。而这个主控供电的芯片控制脚,一般是由一个固定电压给它的,譬如说3.3V,431稳压等等。也有的是要通过核心来控制的。这种单相供电方案很简单,有图纸资料,卡又在你手上,自己查线路嘛,怎么还要问人家呢?

网友: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拆这个管子不正常造成的黑屏死机还是GPU过热死机?

网友(点评):
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小管子就是起到控制芯片的作用,当外部控制电压使它导通时,在电阻上压降增大,EN电压低于一定的数值就将芯片关闭。起到保护的作用。黑屏应该和它无关。拆了它,EN就一直是高电平开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