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过电源加电流表的兄弟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2-09-27):
上次看到论坛中有位兄弟做电源加电流表的贴,兴冲冲的去买电流表了,谁知道买回来的电流表不跑电流,问了商家,居然是测负极的,,请问一下哪种电流表合适,方便的话发一下网址给我,谢谢,顺带出掉我买错的电流表,买回25块,现在10块一个

网友:
直流的小型电流表。如果做维修电源用就用1个1~2A的,3个15~20A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流表只有测负极的

网友(点评):
你可能少玩数字表头制作的电流表,接在正极的话会烧表的

网友:
具体用在哪里的

网友:
都放假了吗

网友:
测负极一样可以测电流啊 ,串在负极就行了,是你操作不对吧 。

网友:
建议用指针式的电流表,快速直观。数字表头反应速度慢了切造价高。如遇见+5VSB有短路(板载网卡损坏)的情况指针表瞬间可见,你会迅速关断电源,以免待机电源烧毁。

网友:
好,看来真要买指针的了,便宜

网友:
是要的直流稳压电源吧?

网友:
电流表只要电流方向接对就可以了,注意电流表的量程别超标

网友:
问了卖家,我买的不合适

网友:
要搞清楚,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