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法的条件

楼主(2012-09-28):
当大家 动不动就拿烧鸡法来眩一下时   我不知道  究竟有几人成功 烧鸡法的使用是有前提的  具体是什么 条件 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个人感觉  电流在1A以下  0.6发下等 很难烧出  请高手讨论 ,当人们 在高谈时序 时有几人问过时序 之源在何方?

网友:
个人认为烧鸡那东西最好少用,至于时序,IBM的机子用时序修的时间比较多点吧

网友:
仔细看帖回复拿个积分,学习经验

网友:
烧机法本来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网友:
我想知道烧鸡,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个人觉得“烧鸡大法”仅限于那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机器,两种结果,1 OK; 2 报废!能不用时最好不用。

网友:
毛都烧没了。。。。。。成烤鸡了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比较实用的。当然有些情况确实不适用。如果大短。肯定不行的。有时候容易连芯片一起烧坏。  3  5V还是比较好烧的!

网友:
个人认为烧鸡大法 还是不错的  什么东西都是有利也有弊   看你怎么运用   什么事做好了那是好事   什么事做不好那是坏事

网友:
shao烧鸡  似乎不是怎么好烧的

网友:
很多回复确实说到了根本,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可以选择烧鸡法。要么好,要么坏。但最终结果当然是往好的方向走。

网友A:
坏了说不定就往坏的方向走了

网友:
还真没烧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说不定就往坏的方向走了

说得也是,坏了就彻底完了,得选择换鸡或换内脏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到万不得以还是别用,我试了3块板报废3块。

网友:
有时候用还是挺好的,但是觉得对轻微短路的效果不是很好,碰到短的比较厉害的还是很好用的,要注意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