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今天的实例跟MS-7的中文引脚翻译

楼主(2012-09-28):
1。梅捷G31。同行自己修过的,没CPU供电,RT8802+BD-,两个芯片全换过,给修得全乱了,先查EN,VCC VID都正常,无PWM输出,放大镜看了下,好多脚空焊,两个芯片全下了,重焊,还是没电压,仔细查各引脚电压,12脚DVD没电压,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来的1。2V,12电压有,精密电阻不知道多少的,随便找了个105+个124分压,1。2V有了,PWM脚也有电压了,还是没CPU供电,查BD-各引脚,5V供电没有,PVCC只有2V,正常应该12V,拆了PVCC的电容,12V正常了,周边所有2R2电阻全开路或阻值变大,全换了,随便测了秘有电容,好几个短路了,都下了不装,电阻换好,上电,CPU电压有了。2.5V,吓我一跳,一想,没事,反正CPU也是坏的,上电,各引脚电压正常,FB脚有1。35V,不正常,FB电阻测了没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换RT8802。涛声依旧,把13脚RT脚的电阻换了,30C电阻,上电,一路狂跑,上内存正常显示

2,一杂牌945。上电自动开机,几秒后断电,再触发不了,绿线还是高电平,直接测开机排针,0。7V,被拉低了,撬起排针的塑料套,跑线经过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到I/O,把电容拆了,测了5V正常,上电跑码显示

3,也是一杂牌945。开机跑D0,所有供电正常,测内存负载供电,SPD,VREF都正常,压桥,还是一样,突然看到诊断卡复位灯闪了一下,测A15脚,3。3正常,看了下跳了1.85马上又3。3,直接换IO,上电跑码正常,

4,MS-7236,不触发,查32。768起振,3.3V正常,I/O71882的80 81脚正常触发跳变,82脚SLP_S3无电压,以为南桥坏了,看见MS-7,测下38脚无电压,直接换MS-7,正常触发

发一个MS-7自已翻译的引脚图

网友:
好牛X,掌握的这么好

网友:
真不错!  又能知道好多脚的定义!  呵呵  3Q

网友:
SOYO  G31有修到过楼主说的那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我买嘎!楼主真是厉害啊!高手呀!在下佩服啊!

网友:
学习 这样的帖子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经验呀,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上次修到一块MSI单桥的板子,3.3VSB偏低后面查MS-6G的9VSB多低,掉了个升压电容。换后正常。

网友A:
楼主第三个案例,怎么想到io问题的,有什么思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三个案例,怎么想到io问题的,有什么思路没有

我这边杂牌板修得多,很多复位被拉低都是I/O拉低的,习惯吧,换个I/O就一两分钟,换了不行再查

网友:
楼主不但技术过关,而且还很有耐心!

网友:
嗯,有耐心。有机会把5和6也弄下呗

网友:
非常感谢 给我们维修带来很大的方便 尤其是英文不好的

网友:
楼主修第一个板子时有没有查图纸,各个引脚记得都那么清楚啊,还问下dvd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这个对维修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