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

楼主(2012-09-28):
今天修了一台优派显示器!故障是开机闪一下即暗屏,用外接高压板测试灯管都正常,开始怀疑高压板保护了!直接对高压板去保护,插上灯管试机屏不停的闪烁,怀疑不是去保护的事,把飞线保护去掉!用外接灯管一个一个试,果真有一个灯管闪一下即灭,用高压板再测灯管的确有点闪不是太明显吧了!把那一脚短路!装机测试正常!这都是粗心走的弯路啊!

网友:
还得返工的。应该把坏掉的灯管换掉才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恩,灯管线头接触不好了,,只有一根出问题,某些板子确实可以用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