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的ESE BGA返修台用热风还是红外预热?

楼主(2012-09-28):
网上找到一个OK公司的BGA-3591机,它的预热部分布局与目前见到的BGA预热器机结构上很不相同,由于不能找到相关资料,只能从网站给出的背景图上看到大概情况:
1. 预热器的面积似乎不大;
2. 热量似乎是通过一个类似中央空调的散风窗结构传递到维修主板背面;
因此有下面的2个疑问:
1. 从图中无法看出底部是红外加热还是热风加热?
2. 这种结构有什么特点?

该机的结构图可直接点击下面网址观看。
http://cdorg.fnal.gov/ese/BGA.html

网友:
张老又有新发现了。

网友:
从图片看应该是热风的,下面的面罩,是让热风均匀的散出,整个看上加热也是热风的,质量的好坏,都在一个热风的温度控制上

网友:
嗯!从外形上看,应该是热风的,不过呢!我还是喜欢红外线的,简单,方便啊!呵呵!

网友:
没见过这么贵的机器

网友:
新发现,继续关注

网友:
前面有几个坛友说预热是热风装置,有几分道理,但是考虑到这个发热分流板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也不算太小,一般的热风要兼顾温度和发热面积似乎需要很大的热功率,因此有点疑问。

如果用红外发热装置,利用热空气上升气流形成自然风流,这种气流的流速相对较低,可能就不需要特别大的功率,因此推论出用红外加热的可能大于强制热风。难与确定究竟用了那种加热方式的原因也正在于这里。

网友:
另外,把这个背景图放大以后,散风板下面看不出有集中供风的管道,透过风道缝隙反而看起来像是安装了发热砖。

网友:
热风的 每年的展会都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价格也下降了很多,但是对于个体维修还是价格太高。

既然看到过,想来也不会错了,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个人觉得BGA返修设备 如果探头不检测PCB实际温度来实现闭环控制的话那这个机器就很麻烦不适合做个体维修 只适合工厂里返修大批量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