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8):
这种事遇到多了。。。有个人把电脑拿我们店子就好,可以上网、在家只要上网,上pps、暴风,网页 就重启。换另一台就是好的、换了硬盘、内存电源、、试...就只有主板了没试。。什么问题???求解
电脑
硬盘
重启
主板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或者 CPU 接触不好

网友:
看看市电有没有220V哦

网友:
市电问题,电压不稳,换好一点的宽幅电压的电源 一定OK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可能是他家里温度 方面的问题

网友:
换个牛逼点的电源。。

网友:
拿了万能表去了的、230v稳定、换了两个长城电源试的。再我们店子里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