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电脑出毛病了,高手进……

楼主(2012-09-28):
电脑的光驱图标变成了audio cd了,弹开了就变回正常的光驱图标了,一旦谈进去了,就又变回audio cd了里面没有内容了,只有一个文件还打不开,重做系统还是不行,怎么办,看不到光盘的东西了,急……
电脑

网友:
你换个光驱看看! 还是不是那样! 或者把线拔下来 重插

网友:
你可以把光驱拿到别的机上看,是光驱还是主机有问题

网友A:
目前没有替代的光驱,线是好的,在bios里可以看到它,在设备管理器里也看到了,属性里显示该设备正常,

网友:
没有光驱 多换几台电脑看下啊
还是一样就是光驱 你说的估计是光碟坏了

网友:
光驱读盘不行了

网友:
换个外设光驱试试

网友:
光盘应该坏了。

网友:
嗯!可以把光驱拆下来,拿到其它电脑上试一试啊!或者就直接买个USB供电的光驱啊!

网友:
换一个光驱试一下 啊?

网友:
先试碟,再试光驱

网友A:
直接买个USB供电的光驱

网友:
还是先换个光驱看下

网友:
光驱问题,现在很多山寨货是这样的,不过还是能用,速度慢点